老大们求救 stm32 usart

楼主(2010-11-17):
我想在stm32mini板上实现 上位机发字符串 通过usart1接收 并将接受数据 再发给上位机

以下为我的终端代码
u8 TxBuffer[20];  //发射缓冲
u8 RxBuffer[RxBufferSize];    //接收缓冲大小
u8 NbrOfDataToTransfer = TxBufferSize;     //接收缓冲的数目
u8 NbrOfDataToRead = RxBufferSize;   //发射缓冲的数目
u8 TxCounter = 0;
u16 RxCounter = 0;  //接收和发送索引初始化
u8 i=0;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部分
{
    // 接收一个字节从接收数据寄存器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0x7F);
for(i=0;i<=RxCounter;i++)
{
   TxBuffer = RxBuffer;
}
                if(RxCounter == NbrOfDataToRead)
                   {
                          // USART1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
  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发送部分
{
    // 发送一个字节到发送数据寄存器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fer[TxCounter++]);
    if(TxCounter == NbrOfDataToTransfer)
    {
      // 关闭USART1的发送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
}
}

}

网友A:
你先用一个简单程序,调试能收能发,再加入复杂点的算法,一般情况下应该是语法等低级错误所致,前提是硬件完好,上位机串口要注意,我的USB to 232线就害过我一次

网友B:
你先用一个简单程序,调试能收能发,再加入复杂点的算法,一般情况下应该是语法等低级错误所致,前提是硬件完好,上位机串口要注意,我的USB to 232线就害过我一次 ...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另外,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也是个简单、快速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