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一个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2010-11-17):
我有接一个24V直流电机,电机没转时,我的5V电源正常,当电机转动时,我的5V电源会出现一个衰减的干扰信号,这个信号使得我的电源最高有60V左右,最低有-55V左右,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通常采用隔离的办法比较有效,同时注意电源设计和去耦。

网友B:
1)是不是测量的问题,比如示波器引线过长,导致引入干扰。

2)电源部分有没有431之类的器件,反馈脚有没有加大小电容。

楼主:
有没什么电源去耦的电路,给个看下,因为电机的24V的主控板的5V是同一个电源盒出来的,还是共地,我想隔离不好做,想先用电源去耦的方法试试

网友C:
这类型电源最好两组不要共地,还要注意反馈环的响应时间的问题。

楼主:
这个信号应该是从地串进来,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
电源是现成的,现在不可能去改,只能说有没办法把电源到我控制板的地隔离了,因为电流比较大,能达到3A左右,直接用电容隔离行不?

网友A:
去耦就是用电容,但不能用电容实现隔离,电源设计良好会降低干扰的耦合度,但隔离才是最有效的办法,不可能改只是你的想当然。

网友D:
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一个电源滤波芯片,推荐BNX002-01

楼主:
现在基本只有电滋干扰了,用锡箔纸把电机包起来看看

楼主:
BNX002-01有没电流限际,我的电流能到3A以上的

楼主:
现在想从根本上从电源入手,想加个电源滤波器,不知道各位大大有什么介绍,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E:
给主板上个屏蔽罩试试

楼主:
我把电机离得很远,还是会有干扰,另还有是我这1号的电机(连1号机的控制板)放到靠近2号机,结果2号机也行当掉

楼主:
想做一个这样的滤波器,电流有3A左右,不到4A,请教这样做可行不?可行的话应该用什么参数的电感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