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是什么啊?热敏电阻的一种吗?

楼主(2010-11-17):
(无正文)

网友A:
PTC是! rtc没见过

网友B:
RTC (Real-Time Clock)  实时时钟芯片

热敏电阻分两种:
PTC(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正温度系数
NTC(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负温度系数

网友C:
实时时钟

网友D(2010-12-22):
RTC (Real-Time Clock)  实时时钟芯片

热敏电阻分两种:
PTC(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正温度系数
NTC(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负温度系数
引用 网友B: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