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第一块板子,希望大侠拍砖

楼主(2010-11-17):
其中比较大的2个是电源模块,一个10W,一个3W

网友A:
注意间隔,间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网友B:
比我的第一块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互相学习啊,呵呵

网友C:
好多拐点看着怪怪的。

网友D:
第一块都这么好,比我强。

网友E:
如果需要完整的地层,先可一面走线,走不下再偶尔几根走另一面!你这个上下都有,走的很随意、很潇洒~~结果就是没有一面是完整的地面!即使你这个电源板不需要铺地,也要养成这个习惯!

网友F:
怎么感觉有些线不是地线、火线却不同粗细?
还有,美观上还有待加强,最好统一底线和顶线交叉,比如底线一直为水平,顶线一直为竖直

网友F:
标号没有放整齐?不过第一块板这样已经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谢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谢谢提醒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空间太紧凑,所以标号放的比较蹩脚,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G:
怎么不扑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不是所有电路都要铺铜啊,我问过几个人他们说这个电路不需要

网友H(2010-12-24):
注意线宽,焊盘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

网友I:
你有没有算算电流多大呢?感觉走线宽度不够。
另外如果用的是dcdc,需要考虑隔离的话,你的隔离间距做的不够。

网友J:
反复练习会更好一点

网友K:
既然是电源,线宽不给力呀

网友L:
不知道楼主电源输入电压是多少?如果是高电压输入,输入端子和走线间的安全间距不够,而电源输出部分电流环路混乱。

网友M:
第一块画的这样,挺不错的~~

网友N:
GND走的很凌乱

网友O:
间距和线宽及两层走线太乱

网友P:
楼主应该用的金升阳的ac-dc模块!
mcu 用的是c8051f310 ?
你的7805散热可能有问题?
欢迎到我的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P:
ac-dc需要接保险的!
另外交流输入要接成三线的!
一路需要接大地的!

网友P:
///你的7805散热可能有问题?
说错了应该是1117-3.3的?

网友P:
楼主电路原理图是你设计的吗?
板子应该是你画的!
单片机编程你自己也做吗?
好好努力!不错的

网友Q:
直角走线。。。

网友R:
作为第一块已经不错了,感觉有点挤。不要为了小而小,一切要根据结构来,均匀分布便于调试和维修

楼主(2011-04-18):
回复 网友P:
恩,只能做做单片机之类的了,感觉迷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P:
您说的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