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模块打开,sim卡电压为0,求助

楼主(2010-11-17):
MC55开机成功,但是设置GPRS上网时候,返回ERROR,设置gprs类型,apn,socket,conid,ip_address都返回ok的,就是最后联网命令的时候返回error。
测试了一下sim卡的电压,sim卡电压为0V。
难道sim卡不通,前面的模块初始配置也都是可以成功的,没有影响的吗?
据说有电流的原因,难道模块的配置不需要考虑电流的影响,只有关于联网命令是需要考虑电流的吗?
电压使用的手机电池,一般是3.8或者4V,直接连接模块的电源引脚。

网友A:
先试试基本移动业务,比如网络附着、拨号、被叫等等,如果有问题说明是你的操作、连线、模块启动或电源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我今天把模块螺丝紧了紧,sim卡有电压显示了,
但还是连接不上网络,返回error或者无返回。
而且初始化配置只能在模块刚启动的时候配置成功,第二次配置的话都会返回error。之前sim卡无电压的时候都可以多次配置的。
关于短信,电话的功能都是能够实现的

网友B:
如果电话能打

gprs不能用

很可能你那个地方的服务器堵塞了.

我遇到过这个情况. 也可能造成网络时短时续

解决方法:
联通的卡就换移动的卡试验,
移动的卡就换联通的试验.

都不行就那手机上网试验看速度, 速度不好直接投诉.

网友A:
基本功能能用(注意特别是要测试被叫和摘机),最大的可能性是你的操作不对,还有就是你的SIM卡未开通GPRS业务,当地网络拥堵的可能性极小,先找自己的原因。

网友A:
另外,如果你的系统EMC品质很差将无法进行联网操作,被叫和接收SMS也会出问题。

网友B:
当然我说的这个前提条件是LZ没有出现chunyang前辈所说的低级错误-------SIM卡未开通GPRS业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卡已开通GPRS服务,同时使用一个现成的dtu联网时可以的,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吗
步骤如下:
uchar GPRS_Send[]=”at\r”;

uchar AT_GPRS[]="at^sics=0,conType,GPRS0\r";
//
设置GPRS类型命令

uchar AT_APN[]="at^sics=0,apn,cmnet\r";
//
设置移动网类型

uchar AT_SOCKET[]="at^siss=1,srvType,socket\r";
//
设置数据类型

uchar AT_ConId[]="at^siss=1,conId,0\r";
// set...........

uchar AT_Address_IP[]="at^siss=1,address,\"socktcp://202.195.161.39:7000\"\r";

uchar AT_SISO[]="AT^SISO=1\r";
//
连接网络命令获取动态IP地址

到最后一步联网返回ERROR

网友C:
加个大的电容在电源输入端。并不是说直接接了手机电池就可以大电流供电。瞬时电流比较大,靠电池无法满足,需要由电容供电。470uF以上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先谢谢了,我先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春阳大哥,连上网了,没有任何原因,就是突然性的就连上了。但是之前的问题还是存在,对于初始化配置只能运行一次,一旦程序第二次进行配置就会返回ERROR,只有将模块断电才能继续配置。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你的配置程序不够合理,需要仔细阅读模块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模块必须经过断网的命令之后才能继续配置的呢?如果原先一直处于上网状态或者说是,模块没有接收到过断网指令就会不认可重新配置的呢??

网友D:
我的sim卡安上了,不知为什么,设置关于模块的信息都能返回ok,但关系到sim卡的命令就不行了,有没用at指令能检查是什么问题?我的模块是否坏了?测了SIM卡电压为0。附上我运行一些命令后的信息:
at
OK
at+ccid?
ERROR
at+cfun?
+CFUN: 1

OK
at+csq
+CSQ: 26,0

OK
at+csca="13800250500"
ERROR
at+csms
ERROR
at+cmgs="136********"
ERROR
at+cmgs="13610101010"
ERROR
at+cgmi
SIEMENS

OK
at+cgmm
MC55

OK
at+cgmr
REVISION 04.00

OK
at+cgsn

OK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打电话,发短信,读取短信试试呢?我的卡电压为0是因为接口没装严实,是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D:
谢谢,我的现象和你的不太一样,我把卡座卸下之后发现MC55模块上ccvcc的引脚还是为0的。

网友D: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SIM卡识别不了,我将SIM卡座卸了之后,发现MC55的引脚ccvcc等六个引脚的电压全为零。我的电路是这样的:MC55的外部电路就接个电源(bait,和gnd),还有串口/RXD0和/TXD0,还有/IGT我并没有接三极管,直接引出来用导线接地一会就算启动了。其他的引脚都空置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导致外部的CCVCC等引脚的电压为零。MC55模块并没有烧坏,用串口调试at+csq信号都很正常的。

楼主:
完工,虽然还没进行后续调节,但是知道了必须先断网之后才能继续配置或者发送联网命令的,不然会返回ERROR。就先结贴了,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忙!!!:D

网友E(2011-01-12):
15# xyf422 兄弟,你的模块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E:
13# chunyang 春阳大哥,我的sim卡也是不识别,我测了sim卡引脚的几个电平波形,我的模块测了读一写模块本身的信息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你先看看波形

网友F(2011-02-23):
1、首次测试你的GSM模块是否已经注册网络成功(通过指示灯或打电话方式可测试)
2、确认你的SIM卡是否开通数据业务(上网业务,现在一般默认开通,可以在手机试一下能否上GPRS);
3、检查你的链接指令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