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hf读卡机天线切换问题

楼主(2010-11-17):
一台读卡机EPC C1G2uhf的 原来一个天线 我想通过高频开关分时切换 2个天线

但现在发现,原来输出30dBm现在 通过切换后 怎么变的小了很多 才输出10dBm

切换的V1 V2管脚是3.3V控制的。 5脚RFTR 是原来一个天线时的端口.

我该怎么改进呢?

网友A:
衰减明显说明你的电路EMC设计有问题,RF开关的插入损耗很低,具体的指标可以看器件手册,大于手册中的损耗只能说明是应用的问题,需特别注意PCB的设计。

楼主:
春阳,我的电路 设计的原理对吗?
请指教下,或者有没什么其他性能更好的900Mhz UHF 的开关推荐下

网友B:
木玩过这个....

网友A:
都查不多,关键在于分布参数的严格控制和阻抗的匹配设计。

网友C:
我们后来找继电器解决,电子开关测试过很多种都不行

楼主:
:L 楼上的 什么继电器呢?寿命这么解决?

就算100ms切换一次。

那1年**的下来吗?

楼主:
我的设备是24小时开着的,还必须轮流快速切换

是超高频的UHF EPC c1g2天线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