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30芯片内部的弱上拉能否可靠使用吗

楼主(2010-11-17):
我想扫描口线,能否可靠使用芯片内部的上拉吗
另外 tI -SBW两线制在线调试是否推荐使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我的呢

网友A:
430某些型号是带有内部上拉电阻的,这个可以用。
某些不带上拉电阻,必须外加电阻。
弱上拉的最好也外加上拉电阻。

tI -SBW两线制挺好用的,但我没用它调过大容量的芯片。

网友B:
弱上拉,还没见过,什么型号的有啊?

网友C:
弱上拉和上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0-12-29):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两线制调试的时候,发现速度有点慢

楼主:
弱上拉和上拉什么区别呢?
-----
我也不知道的,但是mcu内部的弱上拉的阻值一般几十k

网友D:
还请高手讲解下弱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