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17):
在KEIL的LPC21××的启动文件中,最后进入了__main的库函数,但是后面有重新定义的一个名为|.text|的段,应该是C段,难道意思是多有的C函数都被放在这一个|.text|的段里吗????????
C函数是怎样被放在名为|.text|的段里的呢??????

希望能有明白真相的群众,在打完酱油路过时,来围观后解释下!!!!!!

网友A:
仅是一个名字,在以.SCT结尾的连接定位文件中,用来定位识别的段名符号。

楼主:
谢谢飞船能给我指导,我也知道是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不是用于定义汇编段的。。。。因为和C有关的才会用|  |绝对值符号给括起来,我想知道是不是它就是所有C的段的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