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PCF8563耗电流达500uA,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17):
用的是RS2023电池,只用了几天就到0.5V了,换了个新电池:电压3.2V, 测量电流达500uA,正在找原因。!!电池就只给PCF8563供电。
原理图见附件,典型图。
去掉R1、R2、R3、D1 后测量,电流为497uA,资料上说电流也就几百nA !
各位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希望沟通!!313612844@qq.com

楼主:
自己顶:
原因:
1、可能PCB上漏电,但我去掉电池后,测电阻为4MΩ;
2、PCF8563买到假货了;
3、这么简单的电路出现这种问题,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