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的波形请教,帮忙看看这个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2010-11-17):
一直没有怎么做电源,对于这些完全是一抹黑,请高手指点一二。

高手能否指点下:下面的纹波是否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如何滤除这个纹波

原理图如下:

纹波的波形如下:

放大看的波形如下:看到纹波是周期的,而且感觉象是电感放电的波形,是否是电感小了?

上面的波形是在输出3.3V,1.5A的波形。但是在2A的时候,波形完全变样了,如下

为什么波形会变成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参数选择有问题呢?

大侠指点一二呀

楼主:
是电感的磁芯问题,还是电感过电流太小了?

在线等,高手指点一二呀。

网友A:
没看懂,你这是示波器哪档测的!50MV,3。61V,显示不了吧!

网友B:
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指 3.6V 2A 输出时,纹波 0.1V

其实已经比 2596 的常规波形来得好了,如果想更进一步,个人建议在 PCB 布局上下下功夫,然后把 2596 和电感都换成正品的国外版本(尤其在这些地方上,中国货确实很不给力),最后还可以试试加个频响快的 LDO 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