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2010-11-17):
就是两个模块都用同一电压3v,而从电源3v过来的电压总是分别经过电感电容后分别再给各个模块供电,请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听说是为了防止干扰,怎么解释?

网友A:
两个模块共用电源,由一个模块产生的电压波动会直接传递到另一个模块,从而导致干扰。增加LC电路之后,即实现了一个低通电路,能将高频干扰过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