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问题求教

楼主(2010-11-17):
(无正文)

网友A:
帮顶
好像can真的是越来越流行了。

网友B:
1K以上个节点需要使用树形网络拓扑,即有很多小规模的网段,然后再在上一级互联,具体用什么网络标准则需要考察数据量和对响应速度的要求,通常大型网络对带宽的要求很高,基于以太网更合适。

网友C:
分片理论上能挂N多。
但应当如LS所说,先估算一个预期数量,并计算出峰值数据量,看极限冲突情况下能否满足响应速度要求。线路长度、波特率之间也需要进行折衷,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越慢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