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容的困惑

楼主(2010-11-17):
基础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因为电解电容体积引起疑惑,Q=CV

图中C1、C2为电解电容展开示意,二者体积相同,C1耐压比C2高,则C2的极板面积比C1大。
假设V1、V2是理想的电压过程记录仪,内阻无穷大,将2个电容放在相同的环境中,用V1、V2记录足够长的时间,从V1记录的数值中提取峰值记为V1‘,从V2记录的数值中提取峰值记为V2‘,问V1‘和V2‘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还是不确定?为什么?

网友A:
体积相同,意味着C2的容量更大,至于V1‘和V2’的关系,要看电容初始充电的情况,这方面的信息楼主并未给出。

网友B:
应该是V1'>V2'吧,
通过电容计算公式:C=eS/(4TTKd)
再结合 Q=CV
可得到 V=Q/C
则V1>V2(耐压)
可得到 V=Q*4TTKd/eS
由于S小 所以V1'>V2'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补充:假设2个电容事先充分放电,然后将2个电容放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中,假设这个自然环境的电磁场是呈周期性的。

网友A:
如果未充电就没有讨论的前提,又不是考虑量子效应。

网友C:
Q=CV
Q是电荷量,C是电容量,V是电压。

楼主:
我就是想弄明白:体积相同的不同耐压的电容,在物理参数上有什么相同点?
每次看到相同体积的不同耐压的电容,我就会出现这种疑问,它们有什么关联?困扰了多年了。是不是患幻想综合征。

网友D:
7楼是否想弄明白物理参数的不同点而不是相同点?

楼主:
回maychang,我是想找出体积相同耐压不同的电容,是否有一种关联,也许电容生产厂家会有这个关联公式。
现在转变一个思路,为方便讨论,假设2电容的材质完全一样。
假设V1,V2是有内阻的电压源,数值上V1是C1的耐压极限,V2是C2的耐压极限,在C1、 C2充满电瞬间,两个电容的电量是什么关系?这里的耐压不是标称耐压,而是真实耐压,也就是说电容在充满电的瞬间,电压刚好达到了其耐压极限。

楼主:
修正9楼,有可能C1、C2不是同一时刻充满
“在C1、 C2充满电瞬间,两个电容的电量是什么关系?”
改为:将C1充满电瞬间C1的电量记为Q1,将C2充满电瞬间C2的电量记为Q2,比较Q1和Q2的关系。

网友E:
如果:体积相同,工艺、材质一样,那么肯定会“C1耐压比C2高,则C2的极板面积比C1大。”——同时C2的电容肯定会大于C1。

所以,充电到“V1是C1的耐压极限,V2是C2的耐压极限”,那么,必然会V1大于V2,但c2冲入的电荷量大于c1。
至于总体能量,还是很难说。

楼主:
回复 网友E:
“必然会V1大于V2,但c2冲入的电荷量大于c1”
C2冲入的电荷量大于C1,是如何推出来的?

网友F:
按照3#楼的公式推算,楼主是在校学生?

网友G:
to LZ:

先明白电容的耐压概念(假设极板间场强近似均匀):

耐压——是由介质最大容许场强所决定的,设其为Emax。此条件下,具体电容的耐压为 Umax = Emax D,其中 D 为极板间距。

因为电容量 C = ε S / D (其中S为极板面积),则有关系 Umax^2 C = ε Emax^2 S D = 2 Wmax (其中Wmax为电容的最大可储存能量,等体积条件下是个常数),即得关系式:

    Umax^2 C = 2 Wmax

也就是说,对于“等体积”电容,其容量和其耐压的平方成反比关系。

网友H:
都困扰多年了,就不把同的电容放在一起比较,总结一下?

网友G: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说明LZ还是善于思考的那类。不妨另开一帖,强调之。

楼主:
谢谢赐教
我就是要得到这个关系式,Umax^2 C = 2 Wmax,非常感谢。

楼主:
顺便说一下,不是在校学生,工作中接触到电容,就想找它们的关系,手里没有相关仪器设备测量电容的电量电能,基础知识也还给老师了,怕发到其他版面让人笑话,所以到新手园地求解。

楼主:
对9楼问题的解答
已知Umax^2 C = 2 Wmax
V1^2C1=V2^2C2,C1/C2=V2^2/V1^2
则:Q1/Q2=V2/V1

网友H:
简单来说,电压就是单个电荷的做功能力,电流就是单位时间内有多少个电荷在做功,所以功率P=V*I.
对于电容器来说,对P=V*I=V*C*dv/dt求积分可得E=P*t=1/2*C*V^2=1/2*Q*V。
假设充电结束后存储的能量相等
结论1:C和V^2是反比关系。耐压高,那么电容量就小。
结论2:Q和V也是反比关系。电压高了,单个电荷做功能力强了,那么总的电荷数肯定要变少。
结论3:电容量小,不等于存储的能量少,因为还要看电压高低。

网友I:
结构决定特性。影响铝电解电容额定电压的是铝箔,影响电容量的是铝箔长度和表面处理程度以及电解液。先假定一些条件再计算其他东西吧!:lol

网友J:
正确答案就是:V1 、V2是什么关系V1'、V2'就是什么关系

网友J:
电容两端的电压与电容的容量无关,只与外加在电容两端的电压有关,若外加电压超过其耐压极限,电容就会击穿

网友:
楼上说得对,电容的容量是元件的特性常数,与耐压无关。
1uF的电容,不管耐压是10v还是100v,容量1uF是不变的,两个电容充电到10v的时候,所存贮的电荷是一样多的。
在实际的电路中,可以用耐压高的电容代替耐压低的。
至于耐压,还可以这样想,用10个耐压10v的1uF电容并联,可以得到1个耐压10v的10uF电容,再用10组耐压10v的10uF电容串联,可以得到1个耐压100v的1uF电容,与1个1uF耐压100v的电容相比,同样是1uF的电容,前者体积可能是后者的100倍。

网友:
“图中C1、C2为电解电容展开示意,二者体积相同,C1耐压比C2高,则C2的极板面积比C1大。”

如果楼主说的“二都体积相同”意味着C1、C2容量相同,推论应该是:
不管它们耐压怎么样,C1与C2极板面积相同。 C1的电介质能承受的电压比C2高。

网友:
20楼的回答让人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