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SB HUB芯片(AU9254)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17):
问题描述:现有2个一摸一样的A板,编号为A1,A2,在板上有USB HUB扩展芯片;另外有一个C板,是ARM核心板,USB信号从这里输出到A板;A1,A2板在不连接C板的时候,可以成功的将PC出来的USB扩展成2个(本来四个,我只用2个);当C板插入A1(A2)的时候,如使用C板本来的USB(将HUB扩展电路断开)可以正常使用鼠标、U盘等,此时将该USB通过A2(A1)板上的HUB电路也能成功扩展,说明操作系统(WINCE)是包含此USB HUB芯片驱动的;但在C板直接使用与其相连的A1或者A2板的USB HUB电路时,却怎么也不对,鼠标和键盘等设备均不能使用,请教各路大侠可能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及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我顶,请大家多指教

楼主:
多提意见啊

网友A:
你把单板(A,b板)上AU9254的9脚上200K的电阻换成1K,再去掉25脚上的15K下拉电阻,然后再试试,我之前也遇到不能自动识别的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我的pin9外电阻就是1K,pin25出去通过一个22欧姆的电阻再下拉的,这个是标准USB的电路,要把下拉电阻去掉?我只有实验看了;电路都用了好多次,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但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2016-03-10):
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