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看这个恒压源

楼主(2010-11-17):
我想做一个恒流源驱动一个参数为最大电流500ma,阻抗为10om的比例阀。BAK_DA输入为0~2.8v,电位器调节基准电压。2n7000开启电压为2V,栅源电压为4.5V是 流过的电流为450ma,设比例阀的最大。取样电阻为50毫欧姆。电路中的参数有些乱。大家帮我看看。 我现在达成了电路。但是不是恒流。请问哪位大虾能指出这是什么原因。不胜感谢。请问还有什么别的设计方法,谢谢。急!!!!!!

网友A:
到底是恒压还是恒流?贴出你的电路。

网友B:
一个运放足矣,何必用四个。

楼主:
楼上大虾,请问用一个运放怎么做?

楼主:
电压输入0~2.8V,对应的输出是0~400ma。BAK_DA是DA芯片过来的信号。要求尽量使线性的。

网友B:
4楼:
只需要保留U17B。

楼主:
U18A是为了调基准,我要保证DA过来的信号为0V时,mos管导通即Vgs>2V。U18A是一级2倍放大。R57电流取样电阻只有50毫欧。反馈过来的电压最大也只有0.2v。如果不放大 直接接在U17B。想想这个电路怎么工作。

楼主:
现在我能打开比例阀 ,但是如果我在比例阀两端并了100欧姆,电流变大,好郁闷呀。如果是恒流,电流应该不变的呀。

网友B:
7楼:
U17B开环使用,反相输入端接取样电阻上端。
取样电阻,文中说是50毫欧,图中是0.5欧。按照0.5欧计算,500mA电流在其上的压降是0.25V。那么运放同相输入端只需要0.25V即可使MOS管中电流达到500mA。2.8V电压输入,电阻分压到0.25V即可。
注意MOS管输入电容很大,运放输出端到MOS管门极必须串联一个电阻,否则很容易产生振荡。

楼主:
我的DA输入是变化的。不同的DA值对应不同得电流。电阻分压不可行。是50毫欧姆,取样出来最大只有20mv电压。你说的具体点 mos管那个极要串电阻,串多大的?

网友B:
10楼:
当然D/A输出是变化的,而且要求电流与D/A输入保持线性。
取样电阻两端电压仅25mV,那么不能用LM358这样“粗糙”的运放,应该用OP-07这样的精密运放。
取样电阻为什么不用较大数值?用0.5欧姆,比较方便,对运放要求也低。

“你说的具体点”
好像已经说清楚了,是“运放输出端到MOS管门极必须串联一个电阻”,即你的图中R51。但47欧太小。

网友C:
路过:

1.电路基本正确,若恒流效果不太好,功率NPN管代替MOS管.
2.U17A,U18A这二个运放有点多余了.
3.U19A,可要,也可不要,看你需要做到什么样精度

网友D:
看错了。。。那个AR是针对V5的。。。其他器件的没用过,未知。。。丢人了,遁逃。。。

楼主:
今天我重新搭了下电路,基本可以实现功能了。明天继续研究。13楼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我想当DA的值为0是正好是mos管打开。所有这些运放还是不能省。

网友B:
18楼:
要D/A输出为零恰好MOS管打开,不必你操心,运放自动替你完成。最重要的是运放的失调电压这个参数。
一个运放即可,最好是精密运放,LM358这样的运放太粗糙。

13楼说的是否有道理,我恐怕你现在还没有这个判断能力。这话可能有些难听,但却是事实。

楼主:
我实际用的是AD822. LM358粗糙不知你指的是什么?mos管在AD为0V时运放自动完成,请问是怎么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最好有原理图。论坛的高手很多,期待能有更好的方法实现! 期待您的回复! 如果可以请把原理图发到我的邮箱:guoxin_you@126.com,不胜感激!

楼主:
负载只有10欧姆,取样电阻如果0.5欧姆的话,有点太大

网友B:
17楼18楼:
原理图就是你在首帖那图,与U17B联接的那些。如何改动,我在9楼回复中已经说过了。

LM358太粗糙,指的是这种型号运放失调比较大,温漂也大。

MOS管门极达到2V由运放自动完成,这应该这样解释:电阻加电阻还是一个电阻,放大器加放大器是什么?还是一个放大器。你把运放和MOS管加在一起看,还是个放大器(通常称为级联)。此放大器两个输入端就是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输出端就是MOS管源极。由运放工作原理可知:MOS管(放大器输出端)接运放反相输入端,就是跟随器。所以这个电路就是跟随器。输出端(MOS源极)电位跟随输入电位。而MOS管漏极电流严格等于源极电流。这就实现了恒流源。13楼建议你用功率NPN管,注意NPN管集电极电流并不等于发射极电流。

负载10欧,与取样电阻0.5欧有什么关系?
你的最大电流是0.5A,取样电阻0.5欧,电阻上最大功耗0.25W,这应该说是正常范围。

网友B:
本版面有一帖“高手前辈们应该都思考过的运放问题”,里面HWM说了句“被相等”或“被虚短”,十分精辟,用在你这个电路中非常贴切,很准确地解释了“MOS管在AD为0V时运放自动完成,请问具体是怎么实现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