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望各位大侠百忙之中指点下

楼主(2010-11-17):
我有一块CycloneIII的开发板,在网上下载了一个NiosII Embedded Evaluation Kit ,如何下载到开发板里的Flash中去,今天刚接触,看了好多资料,都英文的看的稀里糊涂,开始想看下它的演示程序。

楼主:
有哪位大侠知道,麻烦知道一下。我知道这个问题比入门级还入门级,但是真的查了一下午还没弄明白。一开始主要想大体了解下。

网友A:
(1)执行Tools->Flash Programmer命令,启动编程器;
(2)在“Flash Programmer”界面中单击“New”按钮,在Main标签页中选中“Program software project into flash programmer”复选框;在Project栏中填入要下载软件的工程名elec_timer_std;则在Nios Ⅱ ELF Executable中和Target Hardware中均为系统默认选项(不可选);选中“Program FPGA configuration data into hardware-image region of flash programmer”复选框,并确认在FPGA Configuration(sof)栏中是要下载的硬件目标文件standard.sof ;
(3)单击Program Flash按钮,即可完成对flash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