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没有cec文件,怎么把导入到PB里面

楼主(2010-11-17):
看wince教程,都是通过cec文件把BSP导入到PB里面,
现在拿到一份IMX27的BSP,没有cec文件,怎么把BSP导入到PB里面呢?

网友A:
我估计你找到的是CE6的BSP,应该有一个扩展名为PBCXML,将BSP放到CE6下面的PLATFORM的时候,系统会自己添加该BSP,而不是在4.2和5.0上的导入CEC了

楼主:
是wince5.0的BSP,从别人那里拿到的,发现里面没有cec文件,不知道怎么弄到PB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