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00中,如果不想使用32K晶振,X32I,X32O应如何处理?

楼主(2010-11-17):
向各位有经验的高手请教,在核芯器件是NUC100的项目中不想使用32k晶振,那么,NUC100的X32I和X32O这两个管脚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问过FAE,说是悬空,但我没测试过~~

楼主:
输出悬空还说得过去,输入悬空不会引入干扰吗?

网友B:
会引起干扰,最好还是不要悬空

楼主:
没有满意答案,自己再顶起来

网友C:
不建议悬空

网友D:
官方nulink是将这2个脚悬空的, 不知道这样是否合理, 等待权威人士回复!

网友E:
等权威人士回答吧

网友A:
我给大家当小白鼠吧 ,我打了个样,是悬空的,呵呵,等待结果

网友D:
俺也打了样, 同样悬空.

网友F:
应该没事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个有结果没?

楼主:
楼上的,目前还没有得到满意地答复,我自己画的时候输入是画了两个电阻,一上拉,一下拉,打算等板回来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H:
最好不要悬空

网友I:
可以悬空试试

网友F(2010-12-26):
农会发放棉裤一条以资鼓励

被关注也算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