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取TVS管

楼主(2010-11-17):
电路中有两路电源,3.3V和5V,想使用TVS管进行保护。请大家推荐2种常用的型号啊?谢谢

网友A:
TVS的转折电压稍大于电源电压即可,主要是要分析外部引入的尖峰冲击情况来决定TVS管的载流能力。

楼主:
还有交流220V之后,TVS管的型号。谢谢

楼主:
chunyang版主好快啊

网友A:
原则相同,只是交流场合下要用双向型,或者用两个单向型反向串联。

网友A:
交流电压的计算要注意峰值而非有效值,这一点和直流不同。

网友B:
选TVS管还要注意 信号的频率和管子的结电容

网友A:
楼主用于电源回路的保护,不需考虑TVS的频率特性。

网友C:
这活新手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