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2812与PC机CAN通讯问题

楼主(2010-11-17):
我手头有两块TMS320F2812的板子,上面都有CAN收发器SN65HVD233。我的目的是想实现两块板子的通讯。
在这之前因为没有用过CAN通讯,所以想要先跟PC通讯,看是否正确接收发送信息。这样能确定我的代码是否写的正确。由于与电脑通讯有两种选择USB通讯或者232通讯。我选择买了一个usb-can适配器,另外还有一个模拟上位机的软件,可以很好的检测接收到的数据及发送的数据。
在实验的过程中,前几天DSP能和PC进行正常的接收和发送,但是接收1000多个字节(循环的发送,一次发送8个字)后就不进行接收了。这个原因未查明。昨天做实验的时候也是如此,只能接受几个字。后来就一点反应都没有,查CANTX脚没有波形输出。后面知道是总线关闭了,开了总线以后就再也没有完成过接受和发送。一个很奇怪的事是我进行DSP向PC发送数据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红表笔测CANH,黑表笔测CANL的时候,万用表打在查短路的档,万用表报警,但是红表笔测CANL,黑表笔测CANH时,万用表又不报警。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是适配器、PC上位机软件、DSP还是收发器的原因。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补充: 如果直接把适配器插在电脑上不会出现短路现象。DSP的仿真器(TDS510)同它一起插在电脑上也没事。但是只要DSP一上电就有短路现象。只要拔掉DSP的仿真器,又没有短路了。反正只要是上着电,两个USB一起用就会出现短路现象。也不能叫短路,因为两个表笔一换位置现象又会变。

网友A:
拿万用表二极管档量CAN总线没有任何意义。
读错误寄存器,分析一下通讯出错的原因。

网友B:
对了  要分析一下出错的原因   静心   细心点

网友C(2011-01-21):
把代码贴出来看看,一般用万用表也查不出的,毕竟can总脉冲很快的 就是一个平均值而已了。

网友D(2013-02-26):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两块dsp2812是怎么实现通信的,能否共享一下经验,QQ:181530540

网友E:
不进入软件, 很难找到问题的原因.
最好借助调速器, 看看寄存器里的故障标志. 另外, 看看 usb-can适配器能否给出错误提示
另外, 不要那万用表去测那电压, 对查问题毫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