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 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11-17):
Warning [750] D:\LEARN\pi.c; 369. constant operand to || or &&
mismatched comparison
大家有没有碰过类似的问题呢?
if(INT_count>26000&&INT_count<28000)
     INT_step++;
else if(INT_count>22000&&INT_count<24000)           //连按操作
       {
          Ir_repeat=1;
          INT_step=0;
       }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警告是说你对&&或者||的操作不当,你把&&两边的两个判断条件用()括起来试试

网友B:
凡是优先级和结合律搞不清楚的地方,都用括号括起来。

网友C:
你类型定义错了  肯定是char型的变量吧   报这警告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