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怎么确定输入极性是单极还是双极的

楼主(2010-11-17):
AD7705,怎么确定输入极性是单极还是双极的。还有个问题,我的传感器是一个会斯通电桥,电桥的两个输出端口与AD7705的差分输入如何对应,哪个接VIN+,哪个VIN-。我是新手,不懂,没经验,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A:
输入极性是单极还是双极的,是输入信号的性质,与A/D无关。当然,如果输入信号是双极性,A/D也要设置成双极性输入,输入信号是单极性,A/D也应该设置成单极性。
惠斯通电桥两个输出端与A/D如何联接,要看该电桥输出极性。这就好像干电池放到石英钟里面必须方向正确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电桥的输出极性如何确定?我是菜鸟啊。电桥两端输出电压都是2.5V左右

网友A:
3楼:
电桥输出,是差动信号。电桥两个输出端对地电压大致相同,要测量的是这两端电位的差,即两端之间电压。
电桥输出信号的极性,指待测量(温度、压力等等)变化时,两输出端之间电压变化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但我这个电桥两个输出端是反对称的,比如测量角度从0到180度变化,A端从2.5V变化到2.8V,B端则从2.5V变化到2.2V。反之则相反

网友B:
那就说明A端接正输入

楼主:
6# 天神下凡 谢谢,但是A 端和B端实际是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