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相当郁闷的W25X32驱动,

楼主(2010-11-17):
原来一直用得好好的,擦除、读写都很正常。
   现在突然不行了,只能读,不能擦除(当然也不能写了)。
   调出原来OK的程序,现在也不行了。换了芯片,也不行了。
   难道W25X32被锁死了???

  主控 MCU为 LPC2366。

   谢谢谢谢!

楼主:
#define                        DF_GLOBALS            1

#include                        "W25X64.h"

#define                        FLASH_NUM                5

//生产商ID和器件ID
#pragma                pack(1)
const        uint32        MID_Tab[FLASH_NUM] =
{
        0x00ef2015,0x00ef3015,0x00ef3016,0x00ef3017,
        0x00202015
};

//器件容量总字节数,必须与上面数组一一对应
const        uint32        DfTotalByteTab[FLASH_NUM] =
{
        2097152L,2097152L,4194304L,8388608L,
        2097152L
};

/*******************************************************************************
** 函数名称:DF_ReadJEDEC_ID()
** 功能描述:读W26X16的信息,包括厂商与型号
** 入口参数:存储返回信息的指针pID
** 出口参数:无
** 全局变量: 无
** 创建时间:
** 修改时间:2009.04.17
*********************************************************************************/
void        DFCls::ReadJEDEC_ID(uchar *pID)
{
        DisableIRQ();
        SPI.Init();
        DF_CSEnable;
        SPI.WriteByte(DF_CMD_JEDEC_ID);
        *pID = SPI.ReadByte();        pID++;
        *pID = SPI.ReadByte();        pID++;
        *pID = SPI.ReadByte();        pID++;
        DF_CSDisable;
        EnableIRQ();
}

/*******************************************************************************
** 函数名称:DF_JugeModel()
** 功能描述:
** 入口参数:存储返回信息的指针pID
** 出口参数:无
** 全局变量: 无
** 创建时间:
** 修改时间:2009.04.17
*********************************************************************************/
uint32         DFCls::JugeModel(uchar *pMID)
{
        uint32        i;
        #pragma                pack(1)
        union
        {
                uchar        B8[16];
                uint32        B32[4];
        } MID;
        SPI.Init();
        ReadJEDEC_ID(MID.B8);
        MID.B8[4] = MID.B8[2];
        MID.B8[5] = MID.B8[1];
        MID.B8[6] = MID.B8[0];
        MID.B8[7] = 0;
        Df.Model  = MID.B32[1];                        // 型号
        for(i=0;i<FLASH_NUM;i++)
        {
                if(MID.B32[1]==MID_Tab[i] )
                        break;
        }
        Df.TotalByte = DfTotalByteTab[i];
        Df.TotalPage = Df.TotalByte/DF_BYTE_PER_PAGE;
        Df.TotalBlock = Df.TotalPage/DF_PAGE_PER_BLOCK;
        MID.B32[0] = Df.Model;
        MID.B32[1] = Df.TotalByte;
        MID.B32[2] = Df.TotalPage;
        MID.B32[3] = Df.TotalBlock;
        if(pMID != NULL)
        {
                for(i=0;i<16;i++)
                {        *(pMID+i) = MID.B8[i];        }
                return 16;
        }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ReadStatusRegister()
** 功能描述:读状态寄存器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状态
** 全局变量: 无
** 全局函数:DisableIRQ();NOP();
** 创建时间:2007-8-14 12:00
** 修改时间:
***********************************************************************************************************/
uchar        DFCls::ReadStatusRegister(void)
{
        uchar        s;

        while(SPI0_Busy==1)                                        // 获取SPI口使用权
        { os_dly_wait(1);        }
        SPI0_Busy = 1;
        SPI.Init();
        DisableIRQ();
        DF_CSEnable;
        SPI.WriteByte(DF_CMD_READ_STATUS_REG);
        s = SPI.ReadByte();
        DF_CSDisable;
        EnableIRQ();

        SPI0_Busy = 0;

        return s;
}

/*********************************************************************************************************
** 函数名称:DF_WriteStatusRegister()
** 功能描述:写状态寄存器
** 入口参数:状态s
** 出口参数:无
** 全局变量: 无
** 创建时间:2007-8-14 12:03
** 修改时间:
**********************************************************************************************************/
void        DFCls::WriteStatusRegister(uchar s)
{
        DisableIRQ();
        SPI.Init();
        DF_CSEnable;
        SPI.WriteByte(DF_CMD_WRITE_STATUS_REG);
        SPI.WriteByte(s);
        DF_CSDisable;
        EnableIRQ();
}

/**********************************************************************************************************
** 函数名称:PowerDown()
** 功能描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全局变量: 无
** 创建时间:2007-12-14 16:47
** 修改时间:
**********************************************************************************************************/
void        DFCls::PowerDown(void)
{
        DisableIRQ();
        SPI.Init();
        DF_CSEnable;
        SPI.WriteByte(DF_CMD_POWER_DOWN);
        DF_CSDisable;
        EnableIRQ();
}

/***********************************************************************************************************
** 函数名称:ReleasePowerDown()
** 功能描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全局变量: 无
** 创建时间:2007-12-14 16:47
** 修改时间:
***********************************************************************************************************/
void        DFCls::ReleasePowerDown(void)
{
        DisableIRQ();
        SPI.Init();
        DF_CSEnable;
        SPI.WriteByte(DF_CMD_RELEASE_POWER_DOWN);
        DF_CSDisable;
        EnableIRQ();
}

/*********************************************************************************************************
** 函数名称:PageRead
** 功能描述:指定页地址读数据
** 入口参数:页地址(取值为0-8191),数据存储指针
** 出口参数:
** 全局变量: 无
** 创建时间:2007-8-14 10:46
** 修改时间:
** 注:每页固定长度字节为256,共8192页。页地址为4字节长整形,不清零,循环使用
**     命令为参数页命令或普通存储页命令
*********************************************************************************************************/
uchar        DFCls::PageRead(unsigned long PageAddr,uchar *pData)
{
        uint16        i;
        union
        {
                uchar        B8[4];
                uint32        B32;
        } Tp;

        while(SPI0_Busy==1)                                        // 获取SPI口使用权
        { os_dly_wait(1);        }
        SPI0_Busy = 1;
        SPI.Init();
        Tp.B32 = PageAddr;
        DisableIRQ();
        DF_CSEnable;
        SPI.WriteByte(DF_CMD_READ_DATA);
        SPI.WriteByte(Tp.B8[1]);
        SPI.WriteByte(Tp.B8[0]);
        SPI.WriteByte(0);
        for(i=0;i<DF_BYTE_PER_PAGE;i++)
        {
                *pData++ = SPI.ReadByte();
        }
        DF_CSDisable;
        EnableIRQ();

        SPI0_Busy = 0;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PageRead
** 功能描述:指定页地址读数据
** 入口参数:页地址(取值为0-8191),数据存储指针
** 出口参数:
** 全局变量: 无
** 创建时间:2007-8-14 10:46
** 修改时间:
** 注:每页固定长度字节为256,,共8192页。页地址为4字节长整形,不清零,循环使用
**     命令为参数页命令或普通存储页命令
*********************************************************************************************************/
/*uchar        DFCls::PageReadFast2PIN(unsigned long PageAddr,uchar *pData)
{
        uint16        i;
        union
        {
                uchar        B8[4];
                uint32        B32;
        } Tp;

        if( (Df.Model == 0x00202015)||(Df.Model==0x00ef2015) )                        // 有些器件不支持双引脚输出快速读
        {
                DF_PageRead(PageAddr,pData);
                return 0;
        }
        Tp.B32 = PageAddr;
        DisableIRQ();
        DF_CSEnable;
        SPI1.SPI1_WriteByte(DF_CMD_FAST_READ_2PIN);//Cmd);
        SPI1.SPI1_WriteByte(Tp.B8[1]);
        SPI1.SPI1_WriteByte(Tp.B8[0]);
        SPI1.SPI1_WriteByte(0);
        i = SPI1.SPI1_ReadByte();                        // dummy byte
        for(i=0;i<DF_BYTE_PER_PAGE;i++)
        {
                *pData = SPI1.SPI1_ReadByte2PIN();                                                  ///////////////////////
                pData++;
        }
        DF_CSDisable;
        EnableIRQ();

        return 0;
}                  */

extern        "C"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c);
/********************************************************************************************
** 函数名称:DF_PageProgram()
** 功能描述:页编程,把数据写到指定的页
** 入口参数:页地址PageAddr(取值为0-8191),数据
** 出口参数:成功返回0
** 全局变量: 无
** 全局函数: Sys.Delay_mS();DisableIRQ();EnableIRQ();NOP();
** 创建时间:2007-8-14 11:02
** 修改时间:
** 注:每页固定长度字节为256,,共8192页。页地址为4字节长整形,不清零,循环使用
**     命令为参数页命令或普通存储页命令(编程前要先擦除)
***********************************************************************************************/
uchar        DFCls::PageProgram(unsigned long PageAddr,uchar *pData)
{
        uint16        i;
        union
        {
                uchar        B8[4];
                uint32        B32;
        } Tp;

        while(SPI0_Busy==1)                                        // 获取SPI口使用权
        { os_dly_wait(1);        }
        SPI0_Busy = 1;
        SPI.Init();
        DisableIRQ();
        DF_CSEnable;
        SPI.WriteByte(DF_CMD_WRITE_ENABLE);                        // write enable
        DF_CSDisable;
        Delay_mS(1);
        Tp.B32 = PageAddr;
        DF_CSEnable;
        SPI.WriteByte(DF_CMD_PAGE_PROGRAM);                        // write command
        SPI.WriteByte(Tp.B8[1]);
        SPI.WriteByte(Tp.B8[0]);
        SPI.WriteByte(0);
        for(i=0;i<(DF_BYTE_PER_PAGE/2);i++)                                        // Write Data
        {
                SPI.WriteByte(*pData);
                pData++;
                SPI.WriteByte(*pData);
                pData++;
        }
        DF_CSDisable;
        EnableIRQ();

        SPI0_Busy = 0;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SectorErase()
** 功能描述:擦除指定的扇区
** 入口参数:扇区地址Sector(取值为0-511)
** 出口参数:
** 全局变量: 无
** 全局函数:Sys.Delay_mS();DisableIRQ();EnableIRQ();
** 创建时间:2007-8-14 11:45
** 修改时间:2009.04.17
** 其它:         W25X16每个扇区的大小为4K,共512个扇区。注:有的芯片不支持此命令
**********************************************************************************************************/
uchar        DFCls::SectorErase(uint32 SectorAddr)
{
        union
        {
                uchar        B8[4];
                uint32        B32;
        } Tp;

        while(SPI0_Busy==1)                                        // 获取SPI口使用权
        { os_dly_wait(1);        }
        SPI0_Busy = 1;
        SPI.Init();
        DisableIRQ();
        DF_CSEnable;
        SPI.WriteByte(DF_CMD_WRITE_ENABLE);                        // write enable
        DF_CSDisable;
        Delay_mS(1);
        DF_CSEnable;
        Tp.B32 = SectorAddr<<12;
        SPI.WriteByte(DF_CMD_SECTOR_ERASE);                        // write command
        SPI.WriteByte(Tp.B8[2]);
        SPI.WriteByte(Tp.B8[1]);
        SPI.WriteByte(Tp.B8[0]);
        DF_CSDisable;
        EnableIRQ();

        SPI0_Busy = 0;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BlockErase()
** 功能描述:擦除指定的块
** 入口参数:块地址BlockAddr(取值为0-31)
** 出口参数:
** 全局变量: 无
** 全局函数: Sys.Delay_mS();DisableIRQ();EnableIRQ();
** 创建时间:2007-8-14 11:45
** 修改时间:2009.04.17         14:02
** 其它:    W25X16每块的大小为64K,共32个块。
**********************************************************************************************************/
uchar        DFCls::BlockErase(uint32 BlockAddr)
{
        union
        {
                uchar        B8[4];
                uint32        B32;
        } Tp;

        while(SPI0_Busy==1)                                        // 获取SPI口使用权
        { os_dly_wait(1);        }
        SPI0_Busy = 1;
        SPI.Init();
        DisableIRQ();
        DF_CSEnable;
        SPI.WriteByte(DF_CMD_WRITE_ENABLE);                // write enable
        DF_CSDisable;
        Delay_mS(1);
        DF_CSEnable;
        Tp.B32 = BlockAddr<<16;
        SPI.WriteByte(DF_CMD_BLOCK_ERASE);                // write command
        SPI.WriteByte(Tp.B8[2]);                                        //输入的是线性地址
        SPI.WriteByte(Tp.B8[1]);
        SPI.WriteByte(Tp.B8[0]);
        DF_CSDisable;
        EnableIRQ();

        SPI0_Busy = 0;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ChipErase()
** 功能描述:整片擦除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操作成功返回零
** 全局变量: 无
** 全局函数:Sys.Delay_mS();DisableIRQ();EnableIRQ();
** 创建时间:
** 修改时间:2009.04.17
**************************************************************************************************/
uchar        DFCls::ChipErase(void)
{
        while(SPI0_Busy==1)                                        // 获取SPI口使用权
        { os_dly_wait(1);        }
        SPI0_Busy = 1;
        SPI.Init();
        DisableIRQ();
        DF_CSEnable;
        SPI.WriteByte(DF_CMD_WRITE_ENABLE);                // write enable
        DF_CSDisable;
        Delay_mS(1);                                                                //写延时,该函数在公共模块中
        DF_CSEnable;
        SPI.WriteByte(DF_CMD_CHIP_ERASE);                        // write command
        DF_CSDisable;
        EnableIRQ();

        SPI0_Busy = 0;

        return 0;
}

/*************************************************************************************************
**函数名称:Init()
**函数功能:W25X16的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全局变量:无
**创建时间:2009.04.17
**************************************************************************************************/
void   DFCls::Init()
{
        IODIR0  |= (1UL<<19);
        IOSET0  |= (1UL<<19);
        DF_CSDisable;
//        SPI.Init();                 //SPI Init...
}

DFCls::DFCls()
{
}

楼主: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也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难道是中毒了?

网友A:
没用过此芯片,是华邦的?

网友A:
俺觉得应该把os等都关了,只调试spi,看看最简单测试能够通过。
俺想你一直使用都没问题,很是奇怪

网友B:
哈哈,我刚一看,还以为这是广告贴呢,

网友C:
没用过,帮你顶下

网友D(2010-12-29):
总算看完了。帮顶。

网友B(2011-03-28):
没看明白。

网友E:
没看明白

网友F:
做个记号,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G:
太高深了,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