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cmos电路中有个参数f3db,谁知到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0-11-17):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3分贝频率,指增益下降3分贝的频率。

网友B:
应该在资料上表示的意思是说,在f3db条件下的相位差吧。

楼主:
这个在工程方面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C:
这个在工程方面有什么意义呢???
引用 楼主:

就是带宽
对于低通特性,带宽指功率下降到低频的一半,则电压幅度下降为原有值的0.707倍,用dB表示为-3dB

网友D:
第一个字母是f,就是频率。f3db指增益下降3分贝的频率。
只不过一般来说,一般都是0频率时0db为基准,所以f3db数值上等于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