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PIC的进

楼主(2010-11-17):
各位大虾,在51单片机中想进行位定义可以这样进行:bit i;举个例子啊,在PIC中这样不行啊,我看到有人用结构体,定义一个有8个元素的结构,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简便方法没?

网友A:
懂PIC的 在隔壁

网友B:
PICC可以直接定义bit

网友C:
在头文件中已经直接帮你定义好了,你就可以直接用,不需要在定义

网友D:
那就用汇编啊,汇编的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E:
1 头文件要是有,就引用头文件,然后直接使用;例如RA0,RA1,SSPBUF 等等;
2 自己定义方法:
#define RA0        PORTA,0
#define RA1        PORTA,1
#define RA2        PORTA,2
#define RA3        PORTA,3
#define RA4        PORTA,4
#define RA5        PORTA,5
#define RA6        PORTA,6
#define RA7        PORTA,7
这样定义了8个位。
3 还有你所谓的使用结构体;

网友F:
不建议用bit,那是特定编译器的扩展
最好就用结构体的位域
PICC中的bit型只能定义成静态或全局的

网友G:
感觉位域挺好用的啊

网友H:
BIT不是标准C... 不是所有编译器支持。

网友I:
我是隔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