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小弟想很久都想不明白~求解

楼主:
求前辈帮助,指点小弟。谢谢

楼主(2010-11-17):
不知道为什么图贴不出,麻烦下载了看下吧。

不好意思。

网友A:
帮你贴出来。
你选择添加附件即可

楼主:
谢谢MAX, 这边两个三极管应该和温度有关系,来控制Q3的导通。但是分析不上来。

网友A:
输出稳压电路吧。

RL,图上6点电压高了后,Q2更趋于导通,R2电压随之上升。
MOS更趋于限流。使Rl电流减小,输出电压降低。

网友B:
貌似一个升压反馈环路设计,很少见。

楼主:
在正常情况下Q3是完全导通的,我不明白什么情况下三极管Q2会导通来截止Q3,使得电压只能从Q3的体二极管流过。
我在想会不会是温度原因,实在想不出啊。

这个电路肯定不会有错。

网友C:
恒流源吧?

楼主:
8楼的前辈能说下过程吗~
我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D:
电路图要适当画得紧凑一点。
本图,如把Q3往左拉,图幅就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