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三点式振荡问题

楼主(2010-11-18):
此振荡电路为什么说C1和C2串联呢?C1和C2都接地为什么不是C2与L串联再和C1并联呢?选频网络是发生并联谐振时选频吧?如果C1和C2串联与L并联就很容易算出谐振频率f0,但是我看不出是串联,希望知道帮忙点拨一下,很久了都没想明白。

网友A:
C1和C2同接地不能说明就是并联。所谓“三点式”是指容感谐振回路中将电容或电感(此地为电容)分拆成两个串联,将其三点馈入三极管的EBC形成正反馈而构成的振荡电路。

楼主:
还是不太理解,那就是说所谓的选频电路只看其输入和输出连接来判断串并联情况-就可以了,不用关心其是否接地。

网友A:
to 3L:

先不管其那里接地,其主振谐回路为C1,C2和L所形成的环路。C1分压出反馈信号馈入T管的be,T管通过其ec输出加在C2上给谐振回路正同步激励。这样就形成了振谐和正反馈激励的机制。至于如何接地,主要考虑的是正反馈的问题。具体自己按极性分析即可。

网友B:
本来就是C1,C2串联再与L并联 这是个LC并联谐振

至于地和反馈点的连接点只是说明反馈信号的选取 如果晶体管输入阻抗足够大 则与谐振选频电路无关

至于“为什么不是C2与L串联再和C1并联呢” 我只能说确实也是这样 也是对的!
还可以认为是C1与L串联再和C2并联 结果是等效的  你不认为这样很麻烦吗?

网友A:
“至于“为什么不是C2与L串联再和C1并联呢” 我只能说确实也是这样 也是对的!
还可以认为是C1与L串联再和C2并联 结果是等效的”

不能这么理解,既然是“LC并联谐振”就该按L和C分类然后并联分析,否则只能是混乱。

网友C:
为什么不是C2与L串联再和C1并联呢?——谁说不可以C2与L串联再和C1并联:
设L与C2串联阻抗为XLC2, XLC2= jwL+1/jwC2;
C1的容抗: 1/jwC1;
XLC2与C1并联总阻抗: XLC2 * (1/jwC1) /(XLC2 + (1/jwC1))
可以简化为: (1 - w^2*LC2)/jw(C1 + C2 - w^2 * LC1C2);
令上式分母为0求极点也即谐振频率:w =((C1+C2)/LC1C2)^(1/2);
把上式w角频率转换为频率可得楼主的8.1.29式!

网友D:
7楼:
这样分析比较麻烦,也不直观。

楼主贴出的电路,谐振回路中仅有C1C2两个电容,通常称考毕兹电路。还有与L串联一个小电容等等多种形式,如克拉坡电路,西拉电路等等。这些电路分析起来更麻烦一些,但原理则是相同的。

网友A:
to 7L:

“w =((C1+C2)/LC1C2)^(1/2)”

即明显为

ω = 1/(C1||C2 L)^0.5

如此清晰的“意思”,为何要逗着圈子找自己麻烦呢?

其实电路可以存在有多种角度去理解,但通常有一个较为直观和简洁的切入点。而此切入点通常是直接冲着“理论要点”去的,这种能力通常也称之为“直觉”。

楼主:
为什么不是C2与L串联再和C1并联呢?——谁说不可以C2与L串联再和C1并联:
设L与C2串联阻抗为XLC2, XLC2= jwL+1/jwC2;
C1的容抗: 1/jwC1;
XLC2与C1并联总阻抗: XLC2 * (1/jwC1) /(XLC2 + (1/jwC1))
可以简化为: ( ...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是这样分析的,只要这样没错就OK了,只是看过西安交大视频是说C1和C2串联的,所以才有此疑问。电容和电感分开来分析,确实容易很多。。
另外,谢谢各位老师,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