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自己写的汇编和启动文件链接起来?

楼主(2010-11-18):
在KEIL下,自己建个工程,keil会自动让你选择是否导入启动文件。启动文件BX __main,跳到的是用户不可修改的库文件,然后在调用C中的main()。

但是,我不想用C,想用汇编写个函数,怎么不能跳到汇编的main标号处呢?要是用汇编该怎样和启动文件链接呢?还有怎么加入启动代码后面的库函数呢??????????

楼主:
用汇编怎么老是说没有发现库文件__main?????

网友A:
用关键字 IMPORT引入另一文件的外部标号_ma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飞船,试过了是可以直接跳转,但是没有调用库给你初始化RAM,和搬运代码,以及链接文件都没有被加入到汇编中。。。。。。用C文件如果有main()那么反汇编时单步调试可以看到编译器自动给你加的代码。。。。用汇编文件就没有了,汇编应该是可以调用库的,不过不知道怎样调用!!!!!!!!!!!!!!!!!!!!!!!

网友B:
你用C写个main函数,main函数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跳转到你的汇编入口

如果你一个C文件都没有,那么你的scf应该就很简单,直接自己初始化RAM,和搬运代码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会手动初始化RAM并搬运代码吗?能给我些这方面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