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处理三角函数吗

楼主(2010-11-18):
我是菜鸟。现在传感器输出信号与被测量之间呈余弦关系。怎么把测得的信号转换呈真实被测值?用单片机可以吗,怎么用?

多谢下面不少大侠指点,但是小弟还是菜鸟,想问一下,怎么调用函数,哪个函数呢

网友A:
你用C语言吗?加math.h头文件就可以处理啊。

网友B:
用C语言,超级简单

网友C:
:)用C语言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D:
对C语音来说很简单
但是老鱼还不知道用汇编怎么写

望有高人告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俺只学过汇编,看来要好好学学单C了

网友E:
当然可以,不要求速度的话,所有函数都可以做

网友F:
同意楼上, 我们常用的计算器, 据称内部大多是四位的处理器.

网友E:
8楼,我做过6年的消费类MCU应用开发,4位的MCU可以做到函数计算器的。

网友B:
5楼的问题,换一种问法就是:
我知道街上卖的菜刀切菜很容易,我就想用石器时代的石刀切菜

网友G:
可以
但为了速度
如果能查表就查表吧

楼主:
2# w522930954 怎么调用啊, 能给个简单的例子吗,俺新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函数速度很慢吗?能把测试信号值及时显示出来吗?查表怎么搞呢?

网友H:
对C语音来说很简单
但是老鱼还不知道用汇编怎么写

望有高人告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存储器够大,可以用查表来计算三角函数,把表放在存储器中就行了。

如果你存储量不够,那就要时间算。三角函数都是幂级数的和,

就是 sinx=x-x^3/3!+x^5/5!-...(-1)^(k-1)*x^(2k-1)/(2k-1)!+...

都是乘除法。(注意判断奇点)。汇编当然可以做了。

不过,就像前面说的,你这是再造轮子,把C库里三角函数自己写了一次。

网友E:
也可以做一个不是很细的表,然后插值

楼主:
怎么调用呢

网友I:
用C能做到的东西用汇编一定能做到,但是那样就没库函数和编译器帮你忙了。

网友J:
查表然后再插值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精度类似于分割圆算法,
刘徽用96边形分割圆,可以得到5位有效数字,说明插值的误差也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