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 断电

楼主(2010-11-18):
pcf8563 在断了电后,里面的寄存器,是不是保存当时断电时候的信息,也就是时间寄存器是不是储存着当时的时间。

网友A:
路过:lol来灌水的...呵呵:lol

网友B:
完全断电是不会保存的

网友C:
pcf8563 断电后不保存,这个东东啊只适合与手持式设备,断电后就完蛋了!上次的做项目就是因为他啊,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换吧DS3231好像是,有电池供电,有中断信号输出。应该是美信的片子!

网友B:
这完全是设计的问题,一样可以用外部电池供电
仔细去看手册吧

网友D(2013-03-29):
用3V的钮扣电池, 用两个1N4148二极管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