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这些焊盘是什么用的

楼主(2010-11-18):
PCB, pc, AC
我在不少板子空白地方上都看到不少这样的一排排焊盘,不知道这样的焊盘有什么用呢

网友A:
这是什么板子啊?应该是类似于开发板吧,给客户选择的空间很大啊!但是专业的产品板子上肯定没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B:
让你自己焊东西的,

网友C:
评估板上的东西总的来说是方便你自己将一些I/O功能引出来用,其他就没有什么作用了,真正的产品很少这么用的。

网友D:
给你做试验用. 可以焊接其他的器件, 增加功能咯

网友E:
楼上各位前辈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