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键开关机原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谢谢!

楼主(2010-11-18):
(图片)

网友A:
S1未按下时,PMOS管Q1导通,比较器393的+输入大于-输入,比较器7脚POWER_CONTROL输出为高电平;相反,S1按下,Q1截止,12V电源通过R5给C2充电,一段时间后,比较器输入+的电压小于输入-,比较器393输出低电平。

楼主电路逻辑视乎有问题,按我的理解需改动:1. 比较器393的输入+、输入-相互交换。2. POWER_CONTROL改接到CR1、CR2、CR3的阴极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