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耐压和容量关系

楼主(2010-11-18):
关于电容的耐压和容量关系:

市场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电容,有的个头硕大,有的则身形娇小。通常感觉应该是大个头的容量一定大,其实不然。下面简单说明之:

先明白电容的耐压概念(假设极板间场强近似均匀):

耐压——是由介质最大容许场强所决定的,设其为Emax。此条件下,具体电容的耐压为 Umax = Emax D,其中 D 为极板间距。

因为电容量 C = ε S / D (其中S为极板面积),则有关系 Umax^2 C = ε Emax^2 S D = 2 Wmax (其中Wmax为电容的最大可储存能量,等体积条件下是个常数),即得关系式:

    Umax^2 C = 2 Wmax

也就是说,对于“等体积”电容,其容量和其耐压的平方成反比关系。

网友A:
终于坐上个板凳学习了:lol

楼主:
对于等式 Umax^2 C = ε Emax^2 S D = 2 Wmax 补充两点:

1)不同介质、不同环境和不同电压变化率下,介质的电场承受能力是不同的。所以,此地Emax实际差异较大,在此假设同介质具有相同的Emax。这样,对于同介质同体积的电容,Wmax为常数。

2)电容的容量参数和其能储存的能量是不同的,有点类似容器的底面积和容积的关系。由式子 Umax^2 C = 2 Wmax 可知,如果底面积就是C的话,高度就是Umax^2 / 2。可见,电容的耐压是和电“容器”的高度相关的一个参数。

网友B:
HWM要为生活发愁吗?
要是衣食无忧的话,出本书以飨网友吧

网友:
久仰HWM的<电动力学>
某一天我去复旦,我找不地方住宿,就到HWM你那里借宿一宵,然后让你请我吃饭
,一边吃饭一边请教你<电动力学>的东西,
说起电动力学这个玩意,我也10年没有碰郭硕鸿的那本书了,不懂就问你

网友C:
学习
如果把耐压看成圆柱形容器的圆半径,C看成高度,是不是更形象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久仰HWM的
某一天我去复旦,我找不地方住宿,就到HWM你那里借宿一宵,然后让你请我吃饭
,一边吃饭一边请教你的东西,
说起电动力学这个玩意,我也10年没有碰郭硕鸿的那本书了,不懂就问你 ...”

难道lz免费陪吃,陪宿,陪聊:lol

网友F:
123你还想占HWM教授便宜哈~~~
老王住得近,估计已经被123...

网友G:
肉眼经验判断方式:
同耐压的情况下,一般体积大的容量大。
同容量的情况下,一般体积大的耐压高。

网友H(2011-02-20):
拿个天朝人发明的子母电容请LS判断,哈哈~~~  :lol

网友I:
哈哈,贴个前年过年回老家拍的照片:当年买的一堆“大”电容,大家猜猜这些电容的耐压和容量看:lol

网友I:
给个参照物,是放在同一块覆铜板上拍的:

当年用小霸王游戏机电源做的:二进制调整稳压电源(后来掉地上接线柱把外壳压破了)

知道电容的个头了吧?:lol

猜出电容的耐压和容量的图中那些电容可以免费赠送(答案相近即可):lol

网友J:
二进制调整稳压电源
真是孤陋寡闻,居然没听说过

网友I:
哈哈,没听说过吧?
听说过也不一定能简单做出来哦:)

再上张正面PP:(变压器是换了当时能装进去的手上质量最好的一个,好像是12V的,塞得满满的,挺重的)

网友K:
那些电容,在63V10000uF左右吧

网友I:
哈哈,LS错   得太远了!

网友L:
16V/47U?
纯粹猜测的哦··:loveliness:

网友I:
呵呵,LS的也太极端了,就算容量小些也不可能这么小啊:)

再猜!

网友M:
25V/22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