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508的奇怪问题!望高手解疑

楼主(2010-11-18):
见图,是一款吹风机调速电路。(A3-A4,关闭;A2-A3,半波;A1-A2,全波)
问题:在A1-A2时,有时候电源电压会被拉低到3V左右,拉低后的工作状态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怀疑是不是4脚上的电压过高,进入编程模式了?但是在4脚接一个到VDD的嵌位二极管后问题依旧。

换成其他可以直接替代的台湾芯片,此问题消失。

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找到详细说明VPP引脚的使用说明。望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A:
4脚的电阻是多少?1M?????钳位二极管应该直接接到4脚才对。否则没什么效果。没见到复位电阻用1M的,10K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4脚不是复位,当普通I/O口用的,检测全波还是半波状态的。
原理是,上正下负的交流波时,半波状态时4脚是低的,全波时是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