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慎用STC单片机的AD功能,抗干扰性差

楼主(2010-11-18):
STC 单片机(我用的12C5408AD)抗干扰性确实不怎么行呀,有实例为证:
本人的一项目用到AD作温度采集,产品到了用户那二后出了问题,用户反映老是重启,甚至死机;本人亲临用户现场查看,结果发现用户的交流接触器一断开就非常容易引起复位;后来在公司调试发现,如果关了AD转换功能,就不会有事;但开了AD,我只要用一变压器在电源板的旁边不断地给变压器通电和断开,就频繁地复位,有时死机(看门狗都不顶用了),在电源部分和IO口加TVS管都没用;呵呵,同样的应用,我换用过现代的及富士通的单片机,怎么搞都没事;曾经向宏晶的妖工反映此现象,牛B的妖工一口咬定是我硬件设计的不行,无语;此应用只好换了富士通的芯片(我不是给富士通做广州呵呵)说实话,STC的用来做学习和简单的应用还是方便;如果要用到AD应用方面的,可就要小心;我的一朋友用STC的AD做音乐信号的采集(用来显示音乐电平),也是反映说经常有复位或死机出现在的;   希望用过STC和朋友多来发表自己的应用体验

网友A:
不要责怪单片机,死机大部分是你的硬件设计不良造成的。

网友B:
肯定是你省了不该省的东西

网友C:
硬件系统搞干扰设计的太差了。

网友D:
记号!我是想搞死机一次都难。。。;P

网友E:
LZ的硬件设计太差,我用这个IC做开关电源的监控(电压、电流、温度),工作条件远比你的要恶劣,干扰远比拟订饿大,但是,出了几十K产品,没发现会复位,没发现AD有什么问题。
另外,LZ你做产品有否做过一些检测?

我从04年就开始用STC的做产品,到现在已经有20多个产品在工控领域应用,分布各个省,除了07年的产品有个别因为485芯片被雷电打坏外(MCU都没坏),基本没有返修的。

设计产品时,刚开始会有些问题,但是都是我设计时的问题。

如果LOU你对MCU有疑问,可以使用官方的下载板运行一些程序,再去打各种标准的脉冲来检测,你会发现STC比很多的MCU都好。

不管哪家的MCU,外部电路都很重要,我说过了,即使用最强大的MCU,我也可以设计出连一点点小干扰都过不了的系统,难道就可以说这个MCU不行么?

比如PIC的OTP系列的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你设计不当,一样过不了2000V甚至1000V快速脉冲测试。

同一个IC,不同的人会做出性能差别很大的产品。

网友F:
芯片远比人老实多了

网友G:
6楼比我好多了 我的产品经常被用户摔坏 然后拿来返修  我都没有用AD功能

我们的产品经常被用户搞坏了,拿过来返修。一拆开,呆了。外壳,名牌一模一样,电路板不是咱们的。

网友H:
厉害的工程师会说:
没有我用不了的单片机。。。。。。

网友I:
有这回事?

网友J:
呵呵,个人感觉stc的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厉害的工程师会说:
没有我用不了的单片机。。。。。。顶

网友K:
STC 单片机(我用的12C5408AD)抗干扰性确实不怎么行呀,有实例为证:
本人的一项目用到AD作温度采集,产品到了用户那二后出了问题,用户反映老是重启,甚至死机;本人亲临用户现场查看,结果发现用户的交流接触器 ...
引用 楼主:

那个姚工应该是要老板,怎么可能承认呢?
最近,我也有相关资料,抗干扰的事情,还是信自己吧。STC图的是便宜,如果不便宜,也是废物。

网友E:
新茂的51现在是59系列了吧?当年我所在公司也是新茂的大代理,从29到89到79都代理了,但是当年由于大量客户的不良率太高(特别是89系列,20%,还是做消费类的应用),后来公司没法代理下去(05年之后),不知道现在有改良没有?

网友L:
我用C8051F120开始时复位老受干扰,后来加个0.01U改善了很多.

网友M:
呵呵,虽然确实很差,但也不会如此之差。

网友N:
14楼的同仁,好像很“了解”新茂阿 ,留个联系方式把

网友E:
呵呵,05年之后就没有再使用或代理了,因为当时老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那时候公司在深圳天安数码城

网友O:
有至于这么差吗?
一分钱一分货了。
抗干扰能力差。可以硬件增加东西来搞定。

网友P:
我就只用STC 便宜,实用!!

网友Q(2012-12-09):
STC确实不是很好,但我还是不赞同LZ的说法。 有点过了。

网友R:
硬件设计也要看一看,不能只一味的怪单片机

网友S:
在上面吃过苦头,不同通道间转换的结果是相同的,不知怎么解决后来换芯片了

网友T:
我赞成21L的说法。一般的,如果你的外围设计差不多的话,没有问题。或者当你找到问题的所在解决之后,会有“哦,原来如此”的感觉。

网友U:
改成低速试试。

网友V:
目前正在使用和楼主一个型号的STC单片机 ,也用了AD ,没有问题。应该是楼组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W:
楼主把自己的板子拿去做个EMC测试吧。

网友X:
STC的单片机也就只适合做一些玩具吧,其他方面真不敢恭维啊

网友Y:
设计的问题

网友Z:
硬件电路的设计 确实会很严重的影响到单片机的表现 我也遇到过楼主遇到的问题,stc的片子老是在继电器开断的时候 出现系统复位,后硬件做了改良后,效果好了很多 硬件的抗干扰处理真心的不能省一点

网友AA:
国产的单片机虽然比国外的差劲点,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AB:
把你的电路图给妖工看看哈

很多问题只有设计者自己才能搞定的、 别人了解东西不一定有那么多

网友AC:
STC的这个ADC功能俺正在用,STC4052AD,此前也用过,到目前为止,功能尚好,ADC部分没有发现问题,
就俺的经验,其PWM功能确实有问题,完全用说明书的例程,可当占空比设置一变化,输出波形完全紊乱,最后经过仔细研究,至少个人认为确实是芯片有问题。
其他还好,总的说来此此芯片还是一般功能够用吧。

网友AD:
我也用STC做过电压、电流、温度、继电器、网络的电源控制系统,没发生死机,顶多是复一下位

网友AE:
引用 网友E:
LZ的硬件设计太差,我用这个IC做开关电源的监控(电压、电流、温度),工作条件远比你的要恶劣,干扰远比拟 ...

觉得您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外围硬件电路设计同样很关键。我也是入门,刚开始觉得一个pcb上很多东西没有用,渐渐的能大致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到下一步知道去怎么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大家一个问题,想买一个数字示波器,多大带宽的合适呢?国内那个品牌的值得推荐?普源,优利德,安泰信?  数字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二选其一,哪个更适合调试电路。感觉那个大一买的模拟示波器已经可以退休了…

网友AF:
STC和进口的产品确实有差距,不过性能还是满齐全的,上学的时候一直用

网友AG:
真正做产品不知道有多少人用STC,不过我觉得作为初学者学习单片机的话,STC还是挺好的,支持串口下载很方便。

网友AG:
引用 网友L:
我用C8051F120开始时复位老受干扰,后来加个0.01U改善了很多.

电容很重要

网友E:
34#

STC的8位PWM是硬件实现的,怎么会波形紊乱?
你是怎么测出来的?我第一次听说,任何一个带硬件PWM的MCU会输出波形紊乱的PWM。
如果您是用数字示波器看的,请不要用低的扫描速度,那样会因为采样频差看起来“不连续”。。。

网友AH:
我们做美容仪器的用STC单片机比较多,抗干扰是差点。但是针对性优化电路后,基本没问题。

网友AI:
我觉的 片子的问题应该不大的

网友A:
STC 单片机(我用的12C5408AD)抗干扰性确实不怎么行呀,有实例为证:
本人的一项目用到AD作温度采集,产品到了用户那二后出了问题,用户反映老是重启,甚至死机;本人亲临用户现场查看,结果发现用户的交流接触器一断开就非常容易引起复位;后来在公司调试发现,如果关了AD转换功能,就不会有事;但开了AD,我只要用一变压器在电源板的旁边不断地给变压器通电和断开,就频繁地复位,有时死机(看门狗都不顶用了),在电源部分和IO口加TVS管都没用;呵呵,同样的应用,我换用过现代的及富士通的单片机,怎么搞都没事;曾经向宏晶的妖工反映此现象,牛B的妖工一口咬定是我硬件设计的不行,无语;此应用只好换了富士通的芯片(我不是给富士通做广州呵呵)说实话,STC的用来做学习和简单的应用还是方便;如果要用到AD应用方面的,可就要小心;我的一朋友用STC的AD做音乐信号的采集(用来显示音乐电平),也是反映说经常有复位或死机出现在的;   希望用过STC和朋友多来发表自己的应用体验

我也会说是你的硬件问题
我目前也用stc的AD单片机,极度稳定,连dog都懒得开了
特别说明:俺和stc没有任何连带关系。。。。。。。。。。

STC公司看见要不要请我吃饭啊???

网友A:
俺的系统还有电动机那样的强**件,会不断的启动和停止,不开dog,可以7*24小时跑

网友A:
强 干扰 元件

网友A:
输入干扰qi就被xxx了,被和谐了:'(

网友A:
一不小心就被。。。。。。。。。。
现在的社会怎么满街都是??

网友A:
满街都是河/蟹

网友AJ:
我也试过STC,PIC,STM8,相同的外围(U引脚不一样Layout小改,原理图一样,BOM单一样,元件批次一样)
应用程序的C部分一样,(寄存器操作不一样,模块初始化不一样,编绎工具不一样)
做出来的东东情况是:
PIC > STM8 > STC

具体型号就飘过了....

网友AK:
不会如此之差吧

网友AL:
引用 网友AJ:
我也试过STC,PIC,STM8,相同的外围(U引脚不一样Layout小改,原理图一样,BOM单一样,元件批次一样)
应 ...

这个排序绝对正确

网友AM(2013-04-13):
我也用过,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AN:
就没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AO:
貌似牛B的姚工把楼主给得罪了, 姚工要改进一下牛B的服务态度哈.
其实STC的还可以, 做设计挺方便的.
:lol

网友AP:
STC假的可能多一点

网友AQ:
我碰到的问题是:1、买回有个别下载不了。2、用户使用中有个别莫名其妙烧坏。3、有很多上电读序列号不稳定。

网友AR:
我使用STC单位片机AD,没见出现过啊,我再多测试下:lol

网友AS(2016-05-13):
真不想说stc,51快给你糟蹋死了知道不知道,不思进娶,电磁干扰检验千万别用,哥后悔,检验所只要用他就不过,负了,服了服了,

网友AT:
我2005年接触, 确实觉得抗干扰不行, 后来就没用过了, 不知现在质量如何。

网友AU(2017-04-02):
引用 网友AJ:
我也试过STC,PIC,STM8,相同的外围(U引脚不一样Layout小改,原理图一样,BOM单一样,元件批次一样)
应 ...

编程逻辑的兼容性是这样的stc>stm8>pic.
因此我好多51程序根本无法移植上去stm8

网友AV:
反正我用STC的AD还可以,没有出现什么重启现象

网友AW:
硬件设计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