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分压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11-18):
如图是一个电池电量采集电路,左边使能,右边采样,1K电阻是0805封装,其他电阻是0603.,电池电压<10V,问一下1K电阻是干什么用的,为啥要用大封装呢

电路正常功耗在几十mA左右。

网友A:
图呢?貌似电阻分压,AD采样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下有图了

网友B:
1K电阻上功率最大能到0.1W,而0603的电阻功率一般是0.065W。0805的能到1/8W

楼主:
那拆掉1K,5合计5K的0603分压也不会有问题啊,为啥要加1K呢?

网友C:
5楼:
可能是为了在测量电池端电压时加上一个负载,使电池流出一定量电流。
不过,完全可以将R39去掉并减少R31和R37实现同样目的。

网友D:
加个负载罢了,看来设计这个电路的人不是精益求精的那种。6楼说的确实可以去掉。R48其实也没用。

网友E:
R39确实没有必要,大封装只是考虑满足功耗要求而已。
7楼说,R48其实也没用,我认为不是的,不加R48的话T9关断时的漏电流会被T10放大,使得该测量电路的漏电流大大增加。

网友F:
路过打个酱油~~~

网友G:
R48很有必要,已经吃过教训。

网友H:
没有加R48的,一般是实战经验很少的人才这么设计。

网友I(2012-05-10):
看不懂这个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