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图示仪测可控硅读数问题 急急急 谢谢

楼主(2010-11-18):
我用的是XJ4810的图示仪  我测可控硅时把 X轴接方波(是阶梯形状的信号),Y轴接Ic   象限用第一象限   触发电流图像已经出来了,级簇最大也就是10个簇,图像上有11个点,第一个点上有条直线往上直到某点,第2点到第6点上没有直线,然后一直到第7个点(一共11个点)以后才跟第一个点上的直线差不多高,请问这样怎么读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每簇是2mA。   还有就是我把象限调到第三象限时,发现点不一样了,比方说,第一点上还是有条往下直线,第2 点 第三点上没有往下的直线,但第4点开始有往下的直线了,但不长,第5条比第4条长,第6条比第5条长,直到第7条后,才跟第1点上的直线差不多长。。这又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虽然不懂,帮顶。

网友B:
贴出你的电路

网友C: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D:
是双向可控硅吧,当改变象限时,触发电流不一样。

网友E: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杯具

网友D(2011-07-11):
要进行阶梯调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