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的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10-11-18):
我刚接触multisim,怎么找不到接地的图构件呢

网友A:
记得在电源组件里,现在手边没软件,再找不到扣我,晚上给你看。

网友B:
点击PLACE,选component,第二个下来菜单group中选sources 就行了,里面的GND就是接地。如下图所示:

楼主:
谢谢2楼、3楼的老师

网友B:
multisim软件很好用,特别是仿真调试,是电子设计的一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