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TM32单片机带源码硬件调试的经历?

楼主(2010-11-18):
STM32一直是斋玩,到真刀上场带源码级调试时卡壳了,急啊!:'(

网友A:
……不妨给介绍介绍卡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B:
还有飞船不会的  真是一大奇闻

楼主:
没日没夜干了几天,就差没被其整疯,那俺就详细道来:
首先找到网上的MDK3.23 + H-JTAG+wiggler的调试图片,看着口水都流到地了,心想这一回捡到大宝贝,谁知道在板子上一试,H-JTAG只能用0.9.1版本的,能下载flash,也能调试,但是MDK中就不能看到源码!只能在反汇编中设置断点,那有什么用啊!那简直不如用ST官方提供的串口下载斋调来得干脆!
而用H-JTAG 0.9.2版的死活没法下载flash,对于这个俺能理解,毕竟H-JTAG的作者准备用其攒钱。
大伙若收藏有H-JTAG0.9.2BETA版的,请告诉一声,好让俺试试。

楼主:
TO:3楼,飞船从来都当自已是一名学生。
当然,对于俺懂的领域俺就喜欢板砖横飞,但是俺从来飞的是真砖,能一砖就把人砸醒。
现在你们的砖头呢?请出手咂啊?是不是大伙都是斋玩?若没有砖头,飞点石头也行啊。

网友C:
非常同情楼主的遭遇, 不过本人看来, 玩工具不值得花那么多时间.
碰到问题研究一下, 可以啊.
H-JTAG+wiggler 我没有玩过, 也许不够专业.
如果用着不行, 不如就换个 JLINK/ULINK 吧.
毕竟学习的时间不多, 要学呢, 最好是学编程和应用. 而不是捣鼓工具.
不当之处, 请楼主指教.

楼主:
俺根本就不在乎这几个钱,只是珠海这个穷地方(指电子),什么东西都没得买!
淘宝网购吧,俺又不懂----属于现代一级文盲。
跑广州,深圳,路又太远。还不知道在哪能一定买到。烦得很。
wiggler  是以前QQ网购的嵌入式开发板(自购了两套学习用)附带的,总想物尽其用。

网友D:
问问香坛主吧

楼主:
俺说珠海有好几间大学:中山大学,北师大,北京理工。还有很多间中专电子技校。
怎么就没有售卖电子开发板的柜台,吉大的八达电子城全部都是家电配件。在珠海找电子零件,难!

网友E:
楼主有愧于这个ID呀!呵呵

网友F:
嗯,确实有愧。

楼主:
闻道不分先后,达者为师,只要走在俺前面的,年龄不分大小,都是俺的好老师。
俺从来没觉得自已的ID有什么特别,在技术上只要有人肯点化俺,就算跪下又如何。

网友B:
没日没夜干了几天,就差没被其整疯,那俺就详细道来:
首先找到网上的MDK3.23 + H-JTAG+wiggler的调试图片,看着口水都流到地了,心想这一回捡到大宝贝,谁知道在板子上一试,H-JTAG只能用0.9.1版本的,能下载flash ...
引用 楼主:

不会吧?H-JTAG调试STM32弄过啊,没什么问题呀
飞船不会调试的时候没有取消反汇编浏览的那个选项吧?
没道理啊,MDK窗口选项跟KEIL差不多啊
说错了,就当我没说

网友E:
淘宝的jlink性价比是最高的。犯不着折腾其他东东。
要不我的手持机也不会到现在还不支持arm仿真。

网友B:
JLINK  盗版的还行  七八十块   能用
H-JTAG  官方卖的要七八百吧  盗版的没用过  不知道

网友B:
估计飞船没用H-JTAG仿真器   直接用软件做调试代理   然后弄个并口小板玩的

楼主:
弄了这么多天,总感觉到好象程序入口的问题导至不能定位源码中的行号。但是不敢肯定,因为不知道H-JTAG是否正常支持STM32。

ARM的启动汇编代码的确很让人烦。试过把向量表放到后面,修改.SCT连接定位文件。
在软件模拟中同样没法定位源码。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4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4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 *.o (.text, +First)
  ;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C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向量表************************************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DCD             MSP_TOP                      ;初始化主堆栈
                       DCD             Start                            ;复位向量
                       DCD             NMI_Handler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Hard Fault Handler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SPACE           200
;**************************************************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主程序开始
                ENTRY                           ;指示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Start
;时钟系统设置
                ;启动外部8M晶振
                ldr             r0,=RCC_CR
                ldr             r1,[r0]
               。。。。。。。

网友G:
KEIL的MDK肯定是可以在源码级调试的,但是我不知道H-JTAG仿真器是否能够很好地支持MDK,先找个ULINK试试看。

楼主:
以上的写法在软件模拟仿真中能源码级定位。但把常量表删除掉或放在后面,在软件仿真中同样不正常了。
若果H-JTAG支持不够好,地址编号对不上,应该同样地会发生定位不正确?

网友G:
试过MDK自带的例子吗?

网友H:
不知道 我到50岁的时候 是不是也这样懒 新事物 新思想 新东西 不想去接受
50岁的人 多数可能不知道啥叫偷菜 也不知道啥叫淘宝
等将来DSP都普及了 几块钱RMB一个 还蒙鼓里 哈哈

网友H:
今天网络卡 怎么发了二次。。。

楼主:
在此向H-JTAG的设计者twentyone 道谦,因很久没上其网站,竟然不知其后来已重新开通了并口。
在重新下载了最新H-JTAG 1.1 版安装后,ARM7的flash check 通过。但是STM32的还是出现如下问题:

楼主:
RE:25楼,俺的几个测试样片STM32 是几乎双倍于淘宝价钱叫吉大电子城柜台的伙计代购嘀。
--------
继续测试,
启用示波器看过所有引脚信号,没发现有弃常问题。并且H-JTAG0.91版的能正常下载。
实在是没法子了,

只能把问题归结在:

应该是ST的IC商家没有给H-JTAG作者21大侠进贡,以至在0.91版后其不再免费支持STM32。

本人不打算再浪费时间在这玩意上,先用着斋调,等搞到ulink后再战硬件源码级调试。
飞船在此谢过进来飞砖走石的各位朋友。

网友H:
用ISP啊 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