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模拟开关的问题,急啊,俺是新手

楼主(2010-11-18):
[localimg=180,119]1[/localimg],上面第一个电压跟随这个图画错了,这个不要说.
将UX,US接入模拟开关进行选择,再用50%的方波(二个,相位差为90度)分别通过模拟开关对UX,US求XY分量,再通过AD然后让单片机处理求出ZX的值。
  但是我放大电压测试电路 (放大器)正常工作,一接上模拟开关后工作就不正常了,甚至正负输入端电压都不相等了,我放大器用的是LM358N,模拟开关用的是CD4066,放大器双电源工作,正负5V,模拟开关单电源,5V,哥哥姐姐说下问题出在哪里了,急啊

网友A:
再急,也要把图贴出来才好讨论。

楼主:
模拟开关引脚图,电源为5V,1脚,4脚分别输入UX,US,23脚相联输出,13,5脚进行控制,后面也是这个模拟开关,办理入为前一个23脚输入的信号 ,控制信号为方波信号,问题是我第一个模拟开关加上后放大器工作就不正常了

网友B:
模拟开关的电源必须比输入信号电压范围要宽,否则内部嵌位二极管起作用,导致运放异常。

网友C:
模拟开关电源接错了吧。应该这样子。
VDD=5,VSS=-5

网友C:
这样子才在信号范围吧

网友:
前段时间刚用的模拟开关cd4053,你输入的模拟信号必须在电源电压之内,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负信号,就必须有负电源,类似于运放;而且,你要考虑到模拟开关本身有导通电阻,普通型号的一般是几十欧到几百欧左右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