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我打算用STM32系列的单片机,都要准备什么工具?

楼主(2010-11-18):
请问斑竹和各位老师,如果我打算用STM32系列的单片机,都要准备什么工具?软件呢,我看有人用REALVIEW MDK,但是我在网上想下载一个**版的都不好找。硬件,烧写和调试工具用什么?是J-LINK嘛?有没有别的选择,不要太贵。谢谢大家。

网友A:
学习阶段:
   软件                 硬件
IAR(32K)             ST-Link/J-Link + 开发板   或者   用ST的学习板(自带ST-LInk)
MDK(16K)            ST-Link/U-link + 开发板   或者   用ST的学习板(自带ST-LInk)

网友B:
问x哥:lol

网友C:
去买一块开发板,应该会带有配套的软件

楼主:
3楼记性真好~~~~~~~,谢谢2楼和4楼的回复,我查了下,原来可以用IAR,再买个J-LINK就OK了,甚至可以弄个串口的ISP,连J-LINK都省了。下载了两款REALVIEW MDK,还没发现不让用~~~~~~,不希望程序现在在32K以下,因为编的比较烂啊,上次差点超过64K,不得不精简代码。

楼主:
我要申请加入STM的大军了!

网友D:
STM的队伍是越来越庞大了

楼主:
哈哈,我以为是壮大呢~~~~~~~~~,庞大一点还行,有我这样的菜鸟,和壮大就无关了!

网友E:
有块开发板就可以开始了:lol

楼主:
不,开发板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