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安规中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0-11-18):
想请教一下知情人!
一般的工业电源安规中的绝缘性测试有那些标准?测试规范是怎么样的?
还有就是漏电流,EMI里面的Y电容对地引脚有漏电流的吧?其大小是不是输入电压除以容抗?还有,这个Y电容听说放在共模电感前和后的漏电流大小不一样的,是这样的么?

最后一个小问题:电源输入端整流桥后面的直流母线电压往往还看见接一个电阻+高压电容后接机壳,这个也是为了抑制EMI吧?请问有漏电流么?如果有,又该怎么样计算呢?

谢谢了!

网友A:
“一般”很难说,因各国标准并不完全一样,各行业标准也不一样,医疗器械标准就比较更严格。
Y电容对地引脚是有漏电流的。但Y电容放在共模电感前后好像漏电流没有多大区别。
这个接机壳的电容当然会产生对地漏电流,最大是220V除以容抗。但若接在直流母线上,其值可能只有前述值的一半或更小,因直流部分并非总与交流火线相联。

网友B:
买个相应的国标

楼主:
谢谢maychang!

那可否推荐一个较为通用的标准?也就是基本上业内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设计电源的安规的。我说的工业电源,不包括医疗器械电源在内,这个我知道,呵呵!不然,搞不好真的会出人命的。

2# maychang

楼主:
请问哪里有国标呢?

3# Siderlee

网友A:
4楼:
大蚂蚁那里好像有不少,可以去看看。

网友B:
请问哪里有国标呢?

3# Siderlee
引用 楼主:

:L网上有专门买的  阿libaba上好像就有 或者当当

楼主:
谢谢!是在蚂蚁的“专业电源实验室”里面吧?

6# maychang

网友C(2013-04-03):
引用 网友A:
“一般”很难说,因各国标准并不完全一样,各行业标准也不一样,医疗器械标准就比较更严格。
Y电容对地引脚 ...

接直流部分 效果相比在电感后有多大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直流部分 效果相比在电感后有多大区别?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有多大区别”总要两件事比较,是不是?哪两件进行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有多大区别”总要两件事比较,是不是?哪两件进行比较? ...

Y电容接在共模电感处跟接在直流母线上去除EMI干扰的世界效果相差多少大呢?还有一个就是 个人认为 这个电容加在共模电感的前后是有较大区别的

网友D:
那个电容是EMI的,可能是能够减小输出纹波,如果不考虑的话可以去掉的,这个电容如果是没有隔离的话,肯定会对泄漏电流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