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手册上的负电压

楼主(2010-11-18):
在芯片手册上看到有参数为负电压,怎么理解呀?最小电压为-27V?

网友A:
指在短时测试条件下,在该引脚施加的不会导致器件损坏的极限电压范围,实际设计时应在额定工作条件下进行,极限值只能承受短时过载。

网友B:
CAN总线芯片,既是输出也是输入,对输入电路来说,属于差分输入,只是比较Vcanh和Vcanl谁高谁低,内部可加用分压、保护二极管保护内部芯片。对输出来说,必须掌握了话语权,才允许芯片控制总线,这时候总线上其他节点处于输入方式,并且输出端有防止反向的二极管,耐压极限受二极管的耐压限制。
4年前用过,以后再没使用,**也不一定准,希望高人斧正。

网友B:
另外,自发自收,发言方一般情况要监听发送是否准确,要有容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