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37的困惑

楼主(2010-11-18):
我用BT137-600E做控制管时遇到一个问题比较困惑,希望各位帮手解惑。A1正常工作,A2不管PB4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始终导通,断开PB4是A2还是导通的。

网友A:
击穿了吧,嘿嘿

你把A1和A2换个位置试试

楼主:
BT137没有问题,A2按A1的接法,A2工作正常。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啊!!!!

网友B:
A2的解法不满足管控的条件!你自己都知道反过来接就好的啊!:lol

楼主:
A2的接法也是正确的BT137是双向可控硅啊!怎么会不满足管控的条件??我不明白望五楼说清楚的。

网友B:
我**中好像有区别的!可以看看那可控硅的控制黄金法则

网友C:
双向可控硅有触发象限的问题,灵敏度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