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匝数比为多大的变压器合适

楼主(2010-11-18):
交流220V经桥堆整流滤后电压为290V,此时需接一个高频变压器,希望次级输出电压经半波整流滤波后电压为42V,请问有些规格的变压器吗?规格是多少,或是不是需要订做?

网友A:
你是否要做个开关电源?
如果是,那么先确定使用什么电路,不同电路对变压器的要求相差很远。
这类变压器一般没有成品出售,需要自己设计,然后交厂家加工。

楼主:
多谢二楼
就是电话交换机里面电源,现在48伏偏低,只有32V左右,想往上调到40V,比较麻烦的是手上没有原理图,只
有凭经验来弄了
电路就是220V进来,经桥式整流滤波后,接高频变压器初级(开关控制电路),次级经半波整流兀型滤波输出只有32V,望多指导下

网友A:
这类开关电源一般均可以通过一个电位器调整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不足,应该先尝试找到该调整元件,看是否能够调整输出电压到额定值。如不能,应先找出输出不足的原因,不能贸然改变压器。

网友B:
给定的条件不够,无法回答,maychang大师也只能大概的回答你。

楼主:
Maychang大师,能否给下你的QQ啊,我想在QQ跟你再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