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RD+0.2%F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18):
看到一产品的技术指标是这样写的:
电压检测精度 …………… ±(0.3%RD+0.2%FS)
这里RD是什么意思?
FS是不是full scale的意思?
例如1-5V,那么FS就应该是4V,对么?

网友A:
RD是读数,FS是Full Scale,即满度。
“3%RD+0.2%FS”即读数值的3%加上满度值的0.2%。

网友B: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