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输入电流问题?

楼主(2010-11-18):
请问这个运放芯片TS922AID的vcc的电压提供3.3v,1.5A好还是3.3v,0.5A好?好像它对输入电流没有建议和要求的。谢谢
spec在如下网址上能下载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TS922AID

网友A:
这个电流不是固定的吧?
应该与工作状态有关

楼主:
与什么有关,与这个ldo相连的电路有关吗?我到底选哪个好,怎么选?我迷惑阿,谢谢

网友A:
看上去,你是关心所需的LDO而不是芯片的输入电流?

网友B:
运放是消耗电能的,他要的是电压,电流与其工作情况有关,你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带得动他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