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的参考电压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0-11-18):
我的两个差分输入端都在2.5V左右变化,参考电压该取多少呢?第一次用AD7705,看不懂器件手册

楼主:
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A:
器件手册上有啊,很明确的。
哪段看不懂,不妨贴出来。

网友B:
这个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取。其共模电压范围在datasheet中有规定。
通常不必输入端电位挂钩,但要考虑差分电平范围。

楼主:
3# maychang 当电源电压为5V、基准电压为2.5V时,可将输入信号范围从0~20mA到0~2.5V的信号进行处理。

可我的输入超过2.5V,该怎么设定基准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可是还是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的应用电路图,为什么用24K,和15K的电阻分压作为基准电压

楼主:
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