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PC2368+DP83848问题

楼主(2010-11-18):
大家好,我手头有个LPC2368和DP83848,想用这个两个实现RJ-45网口通信,keil带一个emac.c,可以参考下,但是里面有点东西看不懂
// Keil: Timer 0 is used for TCP retransmission control
  T0MR0 = 3144000;                            // 262mSec
  T0MCR = 3;                                  // Interrupt and Reset on MR0
  T0TCR = 1;                                  // Timer0 Enable
  VICVectAddr4 = (unsigned int)TCPClockHandler;// set interrupt vector in 4
  VICIntEnable = 0x00000010;                  //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PCONP |= (1<<12);                           // Deliver clock to AD
  PINSEL1 = 0x00014000;                       // Enable AD0 and AD1 inputs

既然是网口通信,那么就直接操作跟mac有关的寄存器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要定时器和AD呢,还有就是我也不太明白使用LPC2368和DP83848进行网络通信的流程。我的理解比较简单,就是1、清除LP2368的mac复位标志。2、通过MMII配置PHY。3、选择RMII还是MII,因为2368只有RMII,这个就不用选择了吧。4、配置DMA引擎和收发缓冲区的首地址及长度。5、选择10m还是100m速率。6、使能收发通道

然后我写一个writePHY()和一个readPHY()来操作phy就可以读写网口数据了

请高人指点啊,谢谢大家!!!

网友A(2012-10-30):
提出的问题有点模糊,详细一些

网友B:
可以是于网络功能测试有关,详细需要看代码才能知道,楼主看看那些注释是否可以得到些信息。

网友C:
有些网络函数是要定时调用的,LWIP协议栈里是这样

网友D:
// Keil: Timer 0 is used for TCP retransmission control
不都写了吗,定时器0是用来做TCP的重发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