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单片机??????

楼主(2010-11-18):
我是新手,以前学校学过51单片机,没学过单片机C语言。现在做个传感器,需要把测量的信号转换成实际被测值,而他们之间是呈余弦关系,需要单片机实现。对现在的单片机不熟悉,希望各位高手推荐简单实用的单片机吧。

网友A:
51就可以呀!

网友B:
这个51就可以了吧。像STC89C51或AT89S52等

楼主:
51有好多型号啊,常用的简单便宜的是哪些

楼主:
哪位大侠给指点,要简单的

楼主:
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C:
三楼说的那两款就行啊、、最基本的容易上手的、

网友D:
找个支持C编译的,这样你写余弦就简单了

网友E:
现在都用52,还有55,avr什么的。你的要求比较简单,一般单片机51系列的都可以胜任。

网友F:
同问,希望哪位大侠能够在百忙之中抽一点时间给我们总结一下怎样选单片机!